[长城]
长城L2281WP液晶改LED灯条一波三折

楼主(2017-09-16):
接修一长城L2281WP液晶显示器,故障是点10分钟必暗屏,有时全黑,有时屏幕下方有暗区。先排除了适配器的原因,拆机后发现除了高压板100V电容没鼓包外,其余电容全部鼓包了。换了电容,再试机,当时好了。还以为就是电容的事儿,结果第二天故障依旧。根据经验,LED背光出现暗区的,肯定就是灯条坏了。
这个板没有单独的LED升压PWM芯片,集成到MCU里面的,这种新出的板子想找到资料是不可能的,改板的话找EN、DIM脚必定比较麻烦。于是就想着换原装灯条,把屏参发给库管,订了一根灯条。

几天后灯条到了,接上只能闪一下,然后不亮。和卖家沟通,才发现这个灯条不匹配。屏型号第二行括号里的参数不一样,不过卖家说了这也没关系,关键要看灯珠数目是否一样。我的是48颗灯珠,买的是45颗灯珠。当初购买时卖家并未特地强调灯珠数目,我们只量了长度是一样的。这个卖家没有48颗灯珠的货。买拆机灯条灯珠数要一致才行。
当初这家灯条便宜,才10几块钱。网上卖拆机灯条的本就不多,第二便宜的要30块钱了,而且联系不上卖家。其他家就更贵的离谱了。本来想着换原装灯条省事的,现在反而被动了。无奈之下,还是改装吧。

由于没有资料,只能一点点地试,看哪个点可以作EN。一半猜一半试,确定了是这俩点,上面黄线是EN,下面白线应该是DIM,只是对我这个高压板不起作用就是了。
等全部改好,诡异的事情来了。用着用着会出现恒流电源突然跳到5A短路的状态,同时液晶黑屏(正常是1.5A)。起先这个困惑了我好久,改装LED高压板也不下几十例了,从没出过什么意外,这是怎么回事呢?通过排除法,再加上一捏屏幕就出故障,发现问题还是出在改装的LED灯条上。

再次拆开屏幕,马上就明白问题所在了。原先的位置有一个铁片突起挡灯条的,由于我用的是裁剪灯条,裁剪的边缘是有裸露的电路的,它们搭铁了,灯条短路引起高压板短路。以前我也有没掰直铁片的时候,只是距离远没挨上而已。于是把铁片掰直,重新装好,就完工了。

LED改装套件刚出来那段时间,LED灯珠都偏蓝,效果比较差。现在已经有纯白的货了,最终效果完全可以和原厂灯条媲美。大家购买时找标称纯白光的,就OK。

最后附上程序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支持这样的帖子

网友:
一个灯条就有这么多名堂,不过现在背光有单卖灯珠的,我爱收集一些旧灯条,有很多都是好的!

网友:
这种搞的话可以重屏供电接个开启到背光板上边做开启        调节就不要了

网友A:
你这买的是降压型灯条吧,横流电路做的不是很好,寿命可能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买的是降压型灯条吧,横流电路做的不是很好,寿命可能不长.

这种我改了很多,至今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这种只装一根灯条,亮度未必够啊。

网友B:
到屏VCC不是有个控制电压吗,串联个电阻取这个快捷方便,DIM可设置固定电压。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屏VCC不是有个控制电压吗,串联个电阻取这个快捷方便,DIM可设置固定电压。

学习了,谢谢!下次就这么搞了。

网友:
改完屏幕背光偏蓝 遇到好说话的客户就算了 要是碰到那些小心眼 转牛角尖的 呵呵 楼主可能就白忙活咯

网友C:
这种只装一根灯条,亮度未必够啊

zpz

网友:
这种灯条太薄的显示器不管用,这种灯条太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只装一根灯条,亮度未必够啊

原厂设计一根灯条的,背光板、背光膜等已经考虑到了单根灯条的亮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包括侧面设计的短灯条的屏,改装后亮度也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