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无CPU求救

楼主(2017-09-16):
联想Y470
LA-6884P
无CPU供电,二修机
到手拆机目测多处焊过,几个零件没有焊上,对着图纸补上,打阻值1.05V短路,CPU拆下阻值正常,二代I5挂了,换个U上电亮机,多开两下不出U供电,电流.44不动,测95831供电正常,VR_ON3.3V,VID4脚0.95V,5脚1.05V,6脚0.64V,4、6脚有波形

测PLT_RST 0V
测PM_DRAM_PWRGD  3.3V
测H_CPUPWROK      1.05V

用万用表笔多戳几下H_CPUPWROK会出CPU供电和PLT_RSY,电流到0.72不跑码
CPU重新换过,BIOS刷了几个,故障依旧,加焊PCH无果,求助经过大家的指导,特别是“广州讯芯科技”的朋友指点修好了,
总结,无CPU供电是6脚SVID的上拉电阻变大导致电压偏低,换了个33欧的就出CPU供电,开机电流都0.82不跑码,到这来刷个BIOS就好
开机图

网友A:
检查95831供电22 23脚
测量6脚电压低,确定有波形就检查上拉电阻

网友B:
楼主没有换过95831吗?查查周边是不是还有掉件的!

网友C: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支持这样的帖子

网友:
太复杂,没有头绪,能开机,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95831供电22 23脚
测量6脚电压低,确定有波形就检查上拉电阻

22、23脚正常,6脚电阻还没有测,吃个饭再检查

网友:
以前遇到过95831问题的  不出CPU电压 或不稳定的

网友:
楼主HM6X的时序走走,你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二修的        今天有个二修的  已经看到有两个地方被割线       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支持这样的帖子

求助贴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表示对  二修机看见都反感  懒得搞二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检查95831供电22 23脚
测量6脚电压低,确定有波形就检查上拉电阻

SVID一般都是测波形,没注意过电压,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VID一般都是测波形,没注意过电压,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测波形是正确的,但我们测波形的同时还要顺便看一下幅值.比如PWM上管G极不是经常出现幅值不够.是BST升压阻容问题造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波形是正确的,但我们测波形的同时还要顺便看一下幅值.比如PWM上管G极不是经常出现幅值不够.是BST升压阻 ...

谢谢指点,pwm波形还好,只要示波器不是太垃圾,基本可以看出来。SVID波形,就很难判断了,一组才几微秒,且不规律,解码就没必要了,以后顺便查下电压

网友:
二修机要给客户都报点啊,维修起来费神的很,,

网友:
换cpu亮机了 感觉故障变了 在找个试试 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换过95831吗?查查周边是不是还有掉件的!

换了两个了,故障没有改变...............

网友:
测波形是正确的,但我们测波形的同时还要顺便看一下幅值.比如PWM上管G极不是经常出现幅值不够.是BST升压阻容问题造成吗?

网友:
上BGA试试 看 不会是CPU内部问题吧 软件查了吗66666666666666666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以出了CPU供电不出集显供电就要查LPC SMB 不正常就往前查PM_DRAM_PWRGD SYS_PWROK及PLT_RST#

刷个BIOS好了,谢谢

网友:
二修机器不好搞啊,95831好像搞哪个脚的电阻可以出电压的,论坛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个BIOS好了,谢谢

谢谢分享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