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 Z565开机不显一例-----

楼主(2017-09-16):
型号:联想 Z565
版号:LA-5754P REV 2.0
故障:不显电流 1.2A  AMD芯片组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Z565说不显而且还急,一听急的机器就没啥修的心情了,那也没办法修吧,尽自己最快的速度修吧。。。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拆开后发现两个桥都被干了,BIOS,也没放过,如图

看见这样我也只能上BGA撸桥了,开玩笑的问了下同事,显卡,北桥都被干了,我要干那个呢?同事说扔硬币决定吧,正面北桥,反面就显卡,好吧 开始 扔到了正面,那就干北桥。

嘿嘿,北桥先别干了,发现什么了,腐蚀腐蚀腐蚀,腐蚀处理好后打开图纸看看这是啥电路,如图

这儿是 +1.8VS 转 +1.8VSG 的二级转换供电,也就是给显卡,显存,等供电得,经测量U45没有导通,想要U45导通Q74 G级就要为低,经过R633上拉实现让U45导通,实测Q74 G级为低正常,R633 2脚0V 1脚也是0V 发现问题了,1脚来自B+也就是公共点,断线了一时半会没看见那里断了,那就  就近飞一条吧。如图

飞好后在去测量U45 G级已经19V了,正常了,电流好像也跳的正常了,接内屏居然亮了,
很庆幸的是同行没有把北桥和显卡干挂,附上亮机图

各位看官动动小手,帮忙加加分吧,谢谢各位了,写的不好或者有问题的地方麻烦大神帮忙纠正!!!

网友A:
修机器可不能 用扔硬币来决断

多观察也许就有发现   加分了

网友B:
这个扔硬币决定  干桥显卡  这个方法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扔硬币决定  干桥显卡  这个方法也是醉了

   哈哈哈,经常这样去做,但是真正修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去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器可不能 用扔硬币来决断

多观察也许就有发现   加分了

   对以后不能扔硬币了,可能那个地方被硬盘帖子挡住了,也没太容易看到。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显卡和桥都没供电就直接干桥 上家我也是醉了

网友C:
不过修到这种南北桥都是AMD的不跑CPU的板,一般是北桥问题,加焊桥就能好,但是容易返修,看到这种板子就有点没有心情了,楼主还好细心,发现问题了。

网友D:
这么明显看不见吗 还干桥 干CPU......................

网友E:
我呵呵,不能瞎几把干啊

网友F:
这机器腐蚀一方面,,北桥兄弟你应经知道是北桥的毛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修到这种南北桥都是AMD的不跑CPU的板,一般是北桥问题,加焊桥就能好,但是容易返修,看到这种板子就有 ...

看见这种AMD的机器我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明显看不见吗 还干桥 干CPU......................

  呵呵,同行嘛,也就懂那么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呵呵,不能瞎几把干啊

    不能瞎干,桥有时候很无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腐蚀一方面,,北桥兄弟你应经知道是北桥的毛病了吧

       似的,这机器北桥也爱坏。。。

网友G:
你遇到善良的上家了

网友H:
如果仍硬币扔出来是干显卡,那我就笑了 已加分

网友I:
这种要眼睛好使点,如果上家干坏桥和显卡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            厉害       学习了一下     思路情绪呀

网友J:
做维修还是要细心啊 ,还要有会分析的头脑

网友:
三板斧有时还是挺管用的!!主要还是要细心

网友:
别人修的乱七八糟的  一看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遇到善良的上家了

这个同行经常给我们机器修,都很熟了,他就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仍硬币扔出来是干显卡,那我就笑了 已加分

     哈哈哈,如果扔到显卡了,拆开应该也可以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要眼睛好使点,如果上家干坏桥和显卡就麻烦了,,,

               是啊  桥坏了就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做维修还是要细心啊 ,还要有会分析的头脑

                        细心很重要。。。

网友:
0752001的北桥     坏的几率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2017-10-16):
哈哈,我怀疑楼主是开玩笑的吧,修哪基本自己也点底的吧,怎么可能说抛硬币!

网友:
楼主扔硬币扔着扔着就看见腐蚀可

网友:
干桥就对了 还好上家没给你瞎搞 不然就只能对着板子哭了

网友:
我看到AMD机器我都怕 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的眼睛甚是好使啊,,,,骚年

网友:
多观察就有发现 花几分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