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1 不开机,开机有跳变就是不亮。干了BIOS依旧。

楼主(2017-09-16):
型号ELL 5521 等
板号:LA-9101P V1.0 2012-09-25
故障:不开机,无待机35V/一修加焊过CPU供电芯片ISL88731和其它

客户拿来的裸板维修

DELL5521 上电0.8-0.7-0.8-0.74不显维修之敢于尝试。

DELL5521 刷DELL 5238同一板号为LA-9101P此机适用四款机器,(Inspiron 3521 3721 5521 5721),刷BIOS不显。且已和客户确定型号是5521,但依旧不显,刷上DELL 5521 的BIOS插上喇叭,5声报警,查询是BIOS问题。再花点分下载一次,下载个5238的BIOS干上去,电流依旧,键盘灯不亮,,重点来了!!!!

    报警8声,就有可能是屏幕或屏线未插好的原因,有希望,找个机器接上去,0.8=0.7=0.8。1.0=0.98,,,惊喜,屏幕亮了,键盘灯亮了!!!!就是这么神奇,经过刷了67个BIOS过后,终于成功了。。我想经历过电压都有,还是集成CPU的,最后刷了10几个BIOS,最后终于亮了。。。都有这种兴奋的感觉,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呀,。。。。啦啦啦。。

总结:
  • 这个板号有四种型号的DELL机器,刷BIOS在确定机器型号以后,0。7不显时要多试几个BIOS,再试个其它型号的测试!!!千万别轻易放弃!!因为有跳变过内存!就是有希望!
  • 还有就是习惯用键盘判断是否亮机,这个机器就是先检测屏幕正常后才到LOGO的。所以有时候要接屏幕测试,才能证明是否亮机。
  • 还有坚持反复测试刷BIOS,千万不轻易断定CPU或其它有问题,因为有可能你已经修好了、

来个亮机图吧。亮机电流。0.9

DELL 15-5238 15R-5521 BIOS 板号:LA-9101P REV1.0.zip

两个BIOS合集

网友A:
去淘宝买一个应该  能可以刷亮机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宏基e5-411本子,别的地方刷过BIOS没搞定,拿我这里我连着刷了三个BIOS搞定,最后刷了一个工厂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买一个应该  能可以刷亮机

机器已经修亮bios附件已经上传

网友:
加分了 最后总结的不错

网友:
真有毅力,刷了10个,我一般刷三四个还不行,就去找其它原因了

网友:
主要现在的BIOS有点太混乱了   好多发BIOS也不写很清晰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佩服楼主,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少走弯路了,刚刚遇到一个联系B305的机器就走绕路了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锲而不舍66666666666

网友:
刷了 10个bios 楼主的 也是拼了 ,一般刷 2-4个 不行就会放弃bios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  正常5个就要放弃了

网友:
上次我也修到这个机器,BIOS都刷了好多个都不行

网友:
BIOS问题啊           谢谢分享

网友:
有些时候我分离bios老是出现错误

网友:
你这个BIOS应该是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