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代报错56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16):
机型:苹果6代
故障:itunes刷机报错56
过程:机器客户在外地看过,同行说修不了,询问之下,客户机器摔过了,停留在恢复界面说是刷过机器,修不了。
留机,报错56的原因有:摄像头、nfc和基带,本着先难后易的原则先再刷机确实还是一样,换摄像头,打座子阻值还是依旧,只能下了NFC看看
问题浮出水面,焊盘掉了好几个点接下来故障就简单了先处理焊盘飞线、固定、上绿油照紫外线下图

然后重植回焊,如下图

等冷却后上机继续刷机

终于刷过了的界面

机器摔过之后易出现的问题,大家可以了解下,增加一个经验,感谢论坛给我们提供的交流平台,大家可以一起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摔过的手机一般都脱焊什么的   有的加焊一下就OK了    有的焊点也会掉

网友:
摔过的机器就是容易断线.............

网友A:
遇到飞线我就头疼,太小了,楼主手工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飞线我就头疼,太小了,楼主手工一流

买个显微镜,再搞些好的工具,你也可以的

网友B:
哇 这种飞线这么多很难飞呀  楼主厉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 这种飞线这么多很难飞呀  楼主厉害呀

稍练练你自己也能飞,用点趁手的工具,不难

网友:
稍练练你自己也能飞,用点趁手的工具,不难

网友:
虽然看不到楼主发什么,看评论好像很牛逼的样子!!那留个脚印吧

网友:
机器到手的时候先要看外观,是否有变形或者磕伤严重的地方,对应主板的位置注重看,有的时候打阻值都是正常的,单有阻值不一定元件是工作的,发热的机器看黑贴纸会有惊喜哦

网友:
学习了,一直以为报56是摄像和NFC的问题,原来基带也可能报56

网友C:
NFC不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NFC不装可以吗?????????

会报错的,肯定不行兄弟,不然怎么会去修呢

网友:
手工扎实,胆大心细,故障点找的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功力很不错 故障点找的准,学习了

网友:
你比我厉害,为什么? 你为什么能打回复2个字出来。。

网友D:
这个代码一看就知道哪个地方的。手工要求还算不高。谢谢楼主风险我们也该奉献,加分

网友:
    摔过的机器,   报错56   是我就直接干NF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代码一看就知道哪个地方的。手工要求还算不高。谢谢楼主风险我们也该奉献,加分

是,分享出来让更多新手知道,方便交流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 刷机错误56,但是我的情况是开机电流偏高,我找到了nfc芯片,结合你的帖子,我认为报错56还是先看这个芯片,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手机最容易摔了   但摔坏的主板确实不好修

网友:
这手工可以的 显微镜还是要买的。。。。。。。。。。。。。。。。。。

网友:
修修通病还是不错的

网友:
摔过的容易断线,比较正常的故障,楼主说是自学的,天才啊,修本出身的天才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很详细!谢谢分享!理论扎实,加上正确的思路不走弯路啊!厉害

网友:
网络有问题 很多时间也报56,都说56NFC不过一次没遇见过

网友:
对手机现在还在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