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7 掉电维修 不出集显供电 HM65 上电0.3A不显

楼主(2017-09-16):
联想K27
板号A0KL7MB6E0  HM65
故障:加电,0.3A,不插内存一样或掉电,第一次触发掉电,自动上电,示波器测内存排阻波形无,不过内存,但不确定,换DDR3L版本,上电0.5-0.8A不显,以为过内存了,就刷BIOS。PCH、EC都刷了问题依旧,电压都有,缺集显供电,PLTRST#也有3.3V .供电都正常。上论坛查,说过内存后才出集显供电,又有的说电压不出桥虚焊的,不触发的问题,先干一炮,问题依旧,查图纸,集显的PG是由CPU供电芯片ISL95831控制,二话不说,先干上个芯片再说。可想而知,结果一样。郁闷了,集显。0.8的电流就是无跳变,但是应该这电流该亮机了呀! 没有二代CPU,在别的地方找了个,换上去。。。。
哎呀我去,电流0.3-0.5-0.6-0.5(过内存了)-0.9-1.02屏开启闪了一下。然后就好了。。修了半天。原来是因为内存不过,前边抓内存排阻无波形,以为示波器有问题,结果,换上好的CPU一看,波形完美。。自以为。。。骗了自己。。。。。。

总结:
  • HM65集显电压是在过内存之后才产生的0.9V左右,CPU电压1.1V。所以说CPU和内存通过DMI总线交换数据的,要早,判断标准就是电流必须有一次跳变才可以,有示波器的直接抓排阻波形就可以判断。且这一项是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
  • 千万不要上来就干PCH。显卡。条件不能少查。
  • 二代 三代内存CPU不通用。 但内存低电压的可以用在老机器,不过有条件的话最好用相同的测试,以更好的排除问题。
  • 上边的机器没有问题,HM65电压出完基本可以判断桥没有太大的问题,基本出在内存CPU上问题多点。
  • 此机待机电流0.040为正常。

以上是小弟的一些理解,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各位大神指导,交流。。共同学习。

网友:
二代U要过了内存才会出集显,三代U就不一样,过了内存不一定出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