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报警请教

楼主(2017-09-16):
就是一般Dell报警就是七声北桥八声显卡
但现在的单桥的  报警还一样吗    最近搞一个dell报警七声误判搞了桥最后是显卡坏
有没有老司机解答下

网友:
我一般先吹吹,不急着去加焊或者换芯片,每修好一台都改成常转

网友:
也不全是       这个报警不知道什么控制的      上次一个       上电才0.15   CPU供电都没有   就报警了           几声忘了

网友:
报警有时候这些也是参考不代表完全准确

网友:
这是很旧之前的资料了

网友:
淌着点,先风枪吹吹,哪个亮了,在干BGA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款dell七声报警的  不是显卡 也不是桥问题 而是一路电压不足导致的

网友:
报警不一定准,一般都是先使用热风枪吹一下,大体判断一下

网友:
对,风枪烘能亮的,烤了基本都会好。风枪烘了没亮的,烤了基本也不会好~~~~

网友:
有时候屏也会,, 不插屏线就会报警

网友:
报警声只能做参考,不能说是绝对的吧,一般用风枪热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