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苹果电脑10分钟快速安装windows系统

楼主(2017-09-16):
使用软件:winclone

winclone提供快速备份快速恢复windows,简单来说他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windows安装成功。

重要说明:
10.11以后的系统必须要先关闭SIP,才能使用WINCLONE

如何关闭SIP请转至:由于上传次数限制明天再继续

10.6-10.7系统请用winclone3.7
10.8-10.11.1系统请用winclone5.4
10.11.2-10.11.4系统请用winclone5.3/5.5/5.7.6

本贴使用的软件以及资料在贴尾。

此提供的镜像文件有限,如有需要可以自己备份
此软件的系统备份方法请转至:

第一步:首先去下载已经制作好的winclone镜像包,这里我们用了一个WIN10的镜像包,双击解压看下图:

第二步:解压后打开这dmg文件,再打开里边的winclone pro,看下图

第三步:把这个程序安装一下,我们会发现第一个文件,图标已经变了,现在先不用管它,接着看下一步操作

第四步:打开应用程序 ,再打开磁盘工具,我们开始分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分区容量大小调整,磁盘名称必须为英文,分区格式为MS-DOS(FAT),分好之后点击应用

第五步:分好区之后我们回到之前打开的镜像页面,双击第一个镜像,看下图:

第六步:依次点击下图三个位置(1.镜像    2.分区     3.右下角英文)

第七步:选择第一个选项后,会弹出一个确认窗口,输入自己的电脑密码

第八步:现在就是在恢复中了(大概用时5——10分钟系统就装好了)

第九步:恢复完成之后会跳出重启提示,选择第一个选项

第十步:10.11以下系统到这一步的时候直接点击OK,手动重启,按住option    选择WIN系统磁盘启动安装就可以了,10.11系统需要再设置一下,(boot camp下需要点击窗口左下角“锁”的图标进行解锁后才可以选择切换)如图:

到这里,MAC的操作步骤就已经完成了,重启不需要按任何键,会自动进入WIN系统的初始化界面,最后再安装相应的boot camp驱动就好了。

资料下载地址:winclone链接:http://pan.baidu.com/s/1dE1Idrz 密码:ykvz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K73z4J 密码:8s67

winclone镜像文件:链接:http://pan.baidu.com/s/1o8uo2aI 密码:dt8n

boot camp驱动:链接:http://pan.baidu.com/s/1c26ejhY 密码:gi3a

补充内容 (2017-9-17 12:16):
如何关闭SIP请转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5225-1-1.html

补充内容 (2017-9-17 12:29):
winclone系统备份方法请转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5230-1-1.html

网友:
现在这样是不是就能脱离u盘了?确实挺方便

网友:
感谢分享明天试试,不知道最新的苹果系统支持不

网友:
这种方法是安装方便 迅速 不过对于完整安装的来说 这种相对不稳定一些

网友:
没试过,这种方法,看描述挺快的。类似于windows的ghost

网友:
要关闭sip,要安装winclone也是相对麻烦,挑喜欢用的安装方法,时间要求就好

网友:
感谢分享改天试试,,

网友:
还可以这样安装,等有机会试下。

网友:
不错的帖子   认真学习 楼主很难干 帖子学的真的很好

网友:
         很详细,谢谢楼主了 ~~!!!

网友A:
这种实际上是有点麻烦了  正统的方法是不用任何工具也不需要任何命令  这种方法适合普通用户或者开淘宝远程收费安装不过关闭安全是需要用户自己操作   我们磁盘工具直接分区FAT (磁盘工具自动会把硬盘变成混合分区表并且MBR可以启动)重启激活这个分区直接安装即可 就是这么简单呢  新款的直接分区HFS 数量大小任意 然后重启直接PE或者优盘镜像安装 这种是不改变GPT结构 你看对吧什么都没有 也不用什么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实际上是有点麻烦了  正统的方法是不用任何工具也不需要任何命令  这种方法适合普通用户或者开淘宝远程 ...

你说的这些方法我都用过,对于每天要装好几台苹果电脑的我来说,效率就有点低了,这个方法就是图省事,我可以把需要的软件、驱动封装到系统,然后用户拿新电脑来直接恢复上去就行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谢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些方法我都用过,效率太低,我以前每天要装好几台苹果电脑,这个方法就是图省事,我可以把需要的 ...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 winclone我之前也用 局限性太大 不同系统要不同版本 现在有可能有通用的winclone那最好不过了 我还是喜欢万能的方法  只需要分区 重启安装如此简单的步骤而且万无一失  驱动和软件肯定是打包的呀一个装机人员必备的东西

网友:
还是官方的省心吧,相对兼容性稳定XD好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应该在发个怎么去用winclone封装Windows的帖子就完美了。
威锋有

网友:
这种方法没试过,都是用U盘装,苹果机器也接的少

网友:
种方法是安装方便 迅速 不过对于完整安装的来说 这种相对不稳定一些

网友:
新版苹果直接用U盘引导原版可以直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