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 cpu核心高温求助

楼主(2017-09-16):
求助cpu温度正常核心温度99 自动关机大电容以改

月饼 -20 发错版块!

网友:
看看散热相关是否完全正常

网友:
风扇看下有没有堵  可以考虑把风扇改强制

网友:
散热器的问题,你看一下出的风上热火风还是冷风,冷风应该就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
看看散热器有没有变形,若与CPU接解不好,硅胶太少或太多,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