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是被集成到哪了?

楼主(2017-09-16):
最近遇到好几个新出的板都看不到CMOS电池了,无适配器无电池的情况下,总得有RTC电供电。这个供电是被集成到桥(单U)里面了吗?

网友:
若是U桥一体的那种 自然这些RTC相关就在u上了

网友A:
内置电池提供,RTC电路仍然存在,信号也仍然存在

网友(点评):
不错,就是内置电池提供,

网友:
这种机子一般内置电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置电池提供,RTC电路仍然存在,信号也仍然存在

RTC供电集成到桥(单U)里面去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供电集成到桥(单U)里面去了是吧?

没有,外置

网友B:
外部没有电池啊,哪里来的供电??

网友:
内置电池供3VRTC了,现在内置电池的机器有的没有RTC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部没有电池啊,哪里来的供电??

内置电池啊。。。。

网友:
这次的机器内置电池供rtc的拆换电池容易坏CPU几率

网友:
主供电电池现在是内置,不可拆卸,只有拆开电脑才能拆换主电池。所以也取消了小纽扣电池,直接由主电池提供rtc电路的供电

网友:
内置电池提供的     这种机器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用大电池了,现在内置大电池,厂家就省去了小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