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0不开机

楼主(2017-09-16):
今修一联想G570机器 。开机电流0.35 无显 。拆机亮CPU无供电,量CPU供电芯片VDD脚只有3.5V .正常应该是5V的。 是由5VALW经U38转换过来的 ,U38是一N沟道的MOS管,从料板上找个换上问题排除。。U38在键盘插口下边。 好像通病 已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
那就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就好,以后可以遇到可秒杀喔。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积累以后遇到了可以快读解决

网友:
学习学学习,,也可以加分,也可以长技术!

网友:
自己找的通病,以后是大神

网友:
以后遇到同型号。同问题就可以秒了。。。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过,留着以后有用吧!

网友:
以后遇到了可以快读解决了,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