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B75 Pro3

楼主(2017-09-17):
  客户拿来一块华擎B75 Pro3主板一块  跑55  像是不过内存  测内存电压 都正常    刷了 BIOS 不行    电池放了电可以了
       但是放到机箱又不行了   请问大神们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把小电池拿掉再试   先不要放上去

网友B:
把内存槽边上,靠近CPU座子附近的2个芝麻小3脚管子换了,或者把UP6262这样的小8脚芝麻芯片全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小电池拿掉再试   先不要放上去

刚才客户拿走了  今天早上开机试了两遍没问题   谢谢   再回来的时候  再试试  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内存槽边上,靠近CPU座子附近的2个芝麻小3脚管子换了,或者把UP6262这样的小8脚芝麻芯片全部拆了。

是把 主板上全部的小8脚拆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把 主板上全部的小8脚拆掉吗

也不是全部,你淘宝搜下UP6262,你看看样子,然后主板上找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全部,你淘宝搜下UP6262,你看看样子,然后主板上找找。

好的  谢谢了   客户已经拿走了   回来的时候再说吧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谢谢了   客户已经拿走了   回来的时候再说吧   嘿嘿

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