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实地小白的第一次修机】

楼主(2017-09-17):
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考过a8(这玩意是真的难搞,相信很多同学都有同感)后,找万老师要一块故障板吗,准备修人生中的第一张故障板。
1,拿到板子后,接上电源测试,一接电源1200am很明显的漏电大短(当时心想,这个简单)
2,给板子背面熏上松香,接电源,电源芯片上松香融化的最快,不过未免错杀无辜,用万用笔测试了一下主电源的pp vcc main电路上的电容,全部都是阻值极小(记得阻值好像只有10左右),判断电源芯片损坏。
3.拆下电源后处理焊盘后,再次接电,发现还是大漏电,但是没有那么大毫安了(具体多少忘记了),怀疑还有其他芯片短路,这次给主板整体上了松香,发现显示供电芯片,震动控制芯片上松香融化了,这次每有测附近电容(其实应该测一下的·····)
4。把这两个芯片拆下后接电不再有短路,从id板上拆下这三个芯片换上,再接电也没有短路(当时那叫一个高兴),然后触发开机,想测试一下,发现这块主板不能触发。
5.没办法,继续修,接电测试开机键上开机信号电压,没有1.8v电压吗,再测其阻值,发现阻值是正常,判断问题是出在供电上,不存在断线问题。
6,再接电测试开机上拉电阻r0314的1,8v供电的那一段,发现没有供电,打值阻值为0,判断这条电路上应该存在短路原件,打开点位图,查到这条电路上的所有电容,打下值全部都是短路的,把电容全部拆下后,故障依旧。
7,看来是芯片有问题的,点位图上,r0314连接两个芯片,cpu和电源。
8.虽然觉得电源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还是把它拆下,再测r0314的阻值,还是故障。
9.没法子了,干u!
10.拿下cpu,装上电源,再测,上拉电阻阻值正常,电压存在,再测开机键也ok,触发开机10ma(因为没有cpu)
11.拿着万用表和显微镜,测了下cpu,发现它的1.8v always 短路,看来这个cpu是废了。
12.换了个cpu,然后刷机,结束,

网友:
最好配点图,这样更加的有血有肉。

网友:
手工好就是任性 ,电容全拿下!!!加电应该能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