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40E换桥开机慢

楼主(2017-09-17):
板号6-71-W65S0-D02,待机3V短路南桥挂,直接换了。换好开机很慢,一直刷u28,在论坛上了好几个u28都是开机慢,到淘宝上卖家说要刷工厂ME纯净的。买了后卖家才跟我说刷u27的,靠、一直u27的问题我还在那里猛刷u28。因为之前有修过跟这款查不多的海尔G510S 板号W65J0-D02也是3V短路换南桥开机慢,刷u28好的所以一直认为就是u28的问题。在这里跟大家说下免得遇到这种问题浪费时间

网友:
学到了,谢谢楼主下次碰到注意了

网友:
换桥亮机慢,看ME在哪就刷那个,这板就是U27/2M的为桥ME
这板很多机型在用,K650D

网友:
看来要学习一下怎么分离BIOS了,越来越多的BIOS都不能直接刷了

网友:
这种换的都要刷这种换的都要刷这种换的都要刷这种换的都要刷这种换的都要刷

网友:
最好 27  28 一起刷

网友A:
这个板bios有标记 me

网友:
换桥之后开机慢可以刷BIOS解决

网友B:
这种板子 换桥后都是要刷写下原厂的资料

网友:
开机慢的现象也很多 系统垃圾多软件问题 BIOS试了吗 不行就试试南桥

网友C:
                     如果会合成bios的话,你只需修复ME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会合成bios的话,你只需修复ME就OK了。

不会合成bios,怎么做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bios有标记 me

在哪里看标记是me,我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 换桥后都是要刷写下原厂的资料

版主,有些贴评论级别不够,为什么。怎么做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合成bios,怎么做可以分享一下吗

  论坛好像有教程,你可以找一找,,,

网友:
肯定是要刷ME的   你管他U27 U28呢 自己看下哪一个是ME就可以了

网友:
   软件可以  看ME 在                   那个里面

网友:
UEFITOOL    可以查询 ME                           。

网友:
楼主 真的坚持啊   有的时候多坚持一下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还是要有一点基础知识的啊 连那个是ME都不知道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