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微短路 0.17 ,不是通病

楼主(2017-09-17):
R467 待机高,触发不上电。等通病都是南桥下面的电容问题。
刚开机接到这个机器  心里一高兴以为又捡到钱了。报价200,留下机器维修。

客户一走  拆机一看,硬盘下面的贴纸已经被人撕开了。而且短路的电容通病已经没有了。被取掉了。

心想,看样子钱没那么容易就捡到。、而且CPU 电容也被换掉了。

裸板测试  3V 5V 都没有  南桥后面的电容3.3V 也正常了。    打了一下对地阻止。  发现5V短路。
我擦。。原来是5V 短路  导致待机高。和通病一样的。

用电机法  一烧。板子背面冒烟了。
最后是一个5V滤波电容坏了。。位置在硬盘接口的背面。
换了  马上就OK了

有时候不要被通病修坏了思路。。还是要按正常思路来修的

网友:
二修机子,幸好上家没有给你乱搞,不然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网友A:
二修机子,幸好上家没有给你乱搞,不然就

网友:
这个是修过啊 上家测都没测啊

网友:
通病是优先考虑的方向,但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
看来上家仅仅是靠修通病的?这个还是好修的!

网友:
哈哈  有时候通病是会害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机子,幸好上家没有给你乱搞,不然就

你这复制粘贴的很有技术啊。。留几个字  不算同款

网友:
维修  按部就班的查 有时候好多通病不适用具体机器

网友:
楼主运气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