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431S 笔记本

楼主(2017-09-17):
一台惠普笔记本  型号4431S 不触发 有正常待机电流 还有电源插口灯一闪一闪的 有图 这机子有通病吗  还是什么问题 有图片

月饼 -50 发错版块!

网友:
不知道  看看下面有没有说的!!
或不看灯直接修!!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你就应该查下隔离保护电路, 这是HP的机器 有适配器检测信号没有 都查下

网友:
厉害 新手学习了。。。真心感谢 学到很多

网友:
刷bios 看下   3V 5V有没有应该查下隔离保护电路, 这是HP的机器 有适配器检测信号没有 都查下

网友:
检查哈充电口 然后检查哈待机电路。

网友:
号4431S 不触发 有正常待机电流 还有电源插口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

网友:
这也没有拆机图片不全面啊,,,这个充电转接头是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