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 不开机

楼主(2017-09-17):
华硕x50 不开机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更换cmos电池好了。

网友A:
换个电池就好了?笔记本不是不装COMS电池自动开机的吗?

网友:
有用的拿去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你这个是 电池没电换了个好了 还是 电池有电换一个相当于放电好了

网友:
一般这种板子 CMOS电池导致不触发的不多

网友:
放电的吧,还是换电池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就好了?笔记本不是不装COMS电池自动开机的吗?

有的机器不装小电池不触发尤其是amd芯片组的

网友:
老油条 主板了。。。。

网友:
华硕板子coms电池是大招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