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 13-EU5-011000上电到0.4A掉电

楼主(2017-09-17):
昨天同行送来一个联想一体机,说是不开机,拆出主板一看,尼玛还是3合一,插上电,触发电流直接到0.4A不动,拆出CPU风扇,把芯片清洗干净,上电也一样,有的说的CPU芯片上有电容氧化,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到,用风枪加热也一样电流,量各电源电压都正常,应该是CPU空焊了,加热后,电流跳变,直接亮机,如图,现在分享出来,这个机如果电流跑到0.4A,各电感电压正常,直接加焊就好~~~~

网友:
这板子CPU空焊的比较少见。倒是CPU上面有个电容腐蚀漏电比较多。

网友:
应该还是片上电容漏电导致的,加焊亮机的估计很快返修

网友:
应该还是片上电容漏电导致的,加焊亮机的估计很快

网友:
我都看了,电容用洗板水洗干净了,没发现腐蚀~~~~~~~~~~~~

网友:
一体机就是这种问题,到0.4那儿就可以直接加寒cpu了,妥妥的

网友:
厉害了,谢谢分享,又学到一笔经验。

网友A:
分享一下我维修的此型号的两种不同BIOS的维修经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1694-1-1.html

  红色圈里面的电容测试是否短路

网友:
首先外观检查看看掉件 损件 替换法试试 待机电流大了点 主板轻微短路现象   能这么快修好高手呀

网友:
碰到这种两盒一,三合一的,上来先测一下电压,都出来就直接bga走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我维修的此型号的两种不同BIOS的维修经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1694-1-1.html
   ...

这图里面标示的好清楚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里面标示的好清楚 加分了

谢谢!  遇到好多片此型号主板 密封棉受潮。  上面黄色的圈里电容拆过后不开机。

网友:
修了好多 都是CPU芯片上面的电容  直接翘掉 就会好   不过修好后 建议还是把散热片上面的密封棉去掉  这样 就不会有返修啦

网友:
兄弟 你这问题去年都烂了 还一体机 这通病666

网友:
电容用洗板水洗干净了置

网友:
这个cpu上的电容容易漏电,注意一下

网友:
还是会返修的,我之前也做过一次,再仔细测试一下,CPU电容漏电,不一定在同一个地方,

网友:
我去!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