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350-G1 进系统、PE无声。进BIOS有声音维修

楼主(2017-09-17):
机器:HP 350 G1
板号:60502677201
         同事转来一台机器,说进系统 无声音,但进BIOS时按键能听到按键声。装过系统重打驱动无果
        声卡芯片为ALC3227 。 由于机器没图纸,找了个代替的查了该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脚,和数据地址线的阻都正常。。用示波器打了下喇叭接口。发现接口的脚有持续波形。按以前修声音方面的经验,喇叭接口应该在有声音时才有波形,为什么呢??
         这些说明声卡基本可以判断为已经工作,应该是输出或检测方面有问题,打开图纸
检测第13脚耳塞**检测信号,发现电压只有1.9V不好判断这电压这对不对的。就先插耳塞,发现这信号没有因为拔插耳机而产生电压的跳变,应该是这里的问题。。由于没有图纸,不好找线,直接将我在脚 割断,测得电压3.4V。。装机测试。。已经有声音

网友:
请把你的帖子的背景颜色修改一下哈

网友:
全选以后才能看到你码的字,13脚割断以后是不是以后只能用喇叭了,插耳机就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