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M17不开机

楼主(2017-09-17):
客户送过来精英H61H2-M17说不开机就走了
开始动手修开关脚位有5v 3v待机也有 按照h61的开机顺序慢慢查,查到晶振有电压差,就是不开机,想把晶振两脚短接一下,结果开机了,打开图纸查看, 晶振到了桥,直接上BGA加焊桥,加焊过,通电,短接开关,能触发,上CPU开机点亮屏幕

网友:
H61  好多BIOS有问题的哦H61  好多BIOS有问题的哦

网友:
这种加焊的  很多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呵呵

网友:
厉害高手 呀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说明主板电路 供电系统问题 RTC COMS 和32.768晶振 不起振 两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桥虚焊导致不触发,短接晶振两脚居然会触发,原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查查电路图纸 不开机好弄 上了CPU就亮了 台式机主板修复率蛮高的吗 很好

网友:
我实在想不通,故障这么明显为毛要去干桥,明显不是桥的问题,,,,,故障点就在你发的图上面,其它的我不想多说了,因为你自我感觉修好了,三板F只会害了自已,误导新人入圈

网友:
意思就是桥虚焊了呗   61的板  我就遇过一次 桥虚焊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先换晶振 谐振电容 。。。。。

网友A:
最好放个一天后再点点看。我之前修过一张H61,也是触碰32.768K晶振后能触发上电。加焊桥之后当时能用,第二天问题依旧。换了晶振与谐振电容还是一样。都是当时好,过一天就不行。后来还是换了桥根治这问题。

网友:
加焊解决。。。感觉返修的几率很大。

网友:
感觉返修的几率很大,放2天试试再说

网友:
弄不好是晶振的问题,加焊桥白忙了,加焊到晶振就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放个一天后再点点看。我之前修过一张H61,也是触碰32.768K晶振后能触发上电。加焊桥之后当时能用,第二 ...

你买的H61现在桥卖多少钱?淘宝清一色的50 60 好贵,坏板子都要不了这个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H61现在桥卖多少钱?淘宝清一色的50 60 好贵,坏板子都要不了这个价

都是料板上有的拆就拆,单纯买H61桥,我肯定不愿意。

网友(2017-12-07):
跟你这个板子一样的  没有复位信号 要从哪里下手。

网友:
桥rtc部分问题  这个返修早晚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