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270 不过保护隔离。求图

楼主(2017-09-17):
机器被上家修过 。现在问题是不过保护隔离。想求个图。或者点位。有那个仁兄有。分享一下

网友A:
若是一样的不好找可以找sony 类似的参考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一样的不好找可以找sony 类似的参考维修

大楷看了下。直接就还给客户了。不好修。难得耽搁时间。估计也修不好

网友:
某宝上去找,可能花点钱才能解决

网友:
索尼的点位图和原理图比较少,可以找个参考维修吧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电路是个死循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