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20e不带tv板 待机异常

楼主(2017-09-17):
此机器刚来的时候是电源烧了。(一开始的求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4060-1-1.html)换了电源插电开关上的指示灯自动亮起,测试没有cpu电压。bios刷了好多个都没用,通电屏幕显示无信号,然后10秒倒计时然后黑屏。现在测试发现待机的3v正常。但是5v只有3.3v。

理论知识比较差,麻烦帮我看看分析下

补充:修好了。谢谢大家。一开始是电源问题。后来电源功率不够造成开机掉电。再后来是5v的反馈电阻阻值变大造成5v只有3.3v。大家以后碰到一体机这种换电源的尽量买原装的。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待机芯片我换过一个。结果还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弄。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能修好就行,下次可以借鉴下。谢谢分享

网友:
嗯嗯 对对支持原装   浪费的时间是太多了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能说下具体是哪个电阻吗?是怎么找到,或者说判断是电阻阻5变大引起的只有3.3v呢

网友:
怎么还有部分看不到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 ,要收费了吗 ?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呀 时序要清楚 要不走很多弯路

网友:
确实是这样有些功率不够确实让人走弯路,所以一般常用试机子的都会备用一下比较好电源来修机子用!

网友:
楼主,可以传个图纸看一下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现在不好修的都直接换板。。。。。。。。。。

网友:
能修好才是王道。麻烦楼主讲一下怎样判断是电阻拉低+5V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