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一份联想B305一体机维修经验与图纸

楼主(2017-09-17):
联想B305 版号09181—1N 一体机的维修经验以及图纸  客户拿来的时候开机不显示 告诉客户留下来再修吧 客户同意留下  用我的可调电源插电开机 发现电流只上到0.45左右 这种情况应该是供电不足 正常电流起码有个1.几以上吧  把他拆下 一边开机一般测量各大电感  发现北桥附近的一个电感没有供电 应该是北桥供电吧 测量阻值18欧 应该是正常的 找一下图纸  打开图纸   这个供电的控制芯片是RT8209A 测量他的供电脚 9脚DDP 有5V 2脚 VDD有 5V 13脚BOOT有 5V   测量15脚 EN开关脚 0V 没有开关信号 再找看这个EN脚从哪里来 从这个U14的7脚来 看了一下 这个U14是一个输出1.2V的芯片 需要这个芯片工作正常才会在7脚发出电源好信号  先看看他有没有输出电压 测量他的3脚4脚 0V 没电压输出 再测量5脚9脚 有1.05V输入 再测量他的供电脚6脚 有5V  测量8脚EN 0V 没有控制信号 再看这个信号从哪里来   发现是从CPU供电主控芯片的41脚PWRGOOD输出的 意味着 要有CPU供电正常后 这个信号才出来  CPU供电有三个电感 也就是有三组供电 测量CPU主供电 (前面两个电感)V_CPU 有1V 上下管控制脚都有控制电压 证明不是虚电输出  测量另一个电感 V_CPU_NB 没有电压 这个是不是内核电压呢 内核电压是不是其他供电都正常后 这个电压才出来呢  再这里困惑了好久 究竟 V_CPU_NB这个到底是什么电压呢  已经有CPU主控电了 为什么主控芯片没有输出PGOOD电源好信号呢  是不是主控坏了 但是如果主控坏了为什么还能控制电压输出呢  就半信半疑的把CPU主控换了一个  换后开机故障依然  那就测量一下这个管理V_CPU_NB电压的从管理芯片     测量1脚BTS 有5V 2脚PWM 有4V  3脚EN 4.5V  测量4脚VCC发现只有1.8V  正常应该是12V怎么现在才1.8V呢  测量链接的那个2R2电阻另一端有12V 再测量阻值发现电阻不通 原来是电阻不通呀 再料版找一个2R2的电阻 装上去 一开机 电阻冒烟 操 马上拔电  电阻被烧断了 测量连接一起的C245电容 发现短路了 难道这个管理芯片本来是坏的?测量其他脚也没有见短路啊  为什么会烧电阻呢  心想应该是C245电容漏电造成的吧  把C245拆出来后 测量阻值已经不短路了  再从新找个2R2的电阻 装上 再随便找个电容装上 开机发现正常了  到此维修结束  原因是C245电容漏电造成2R2电阻阻值变高 换一个电阻后突然12V通进来 漏电的电容承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压 就瞬间短路导致刚换的电阻冒烟   下面是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09181_1N联想

网友:
技术厉害够权威了的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很牢固啊,思路也清晰,一步一步来,我到了V_CPU_NB这儿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A:
305的大多是8脚芯片不良,,,,一言不合就换,,,桥附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5的大多是8脚芯片不良,,,,一言不合就换,,,桥附近

看来你经常换这个芯片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经常换这个芯片呗

这种芯片输出的,确实坏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经常换这个芯片呗

版主我发个华硕S400 REV 2.0 不充电的,,能给精华吗,,,,我想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我发个华硕S400 REV 2.0 不充电的,,能给精华吗,,,,我想升级

现在加精  只有管理员 能加了   你可以联系月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加精  只有管理员 能加了   你可以联系月饼

看月饼教程混起来的,不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月饼教程混起来的,不敢啊,,,,,,,,,,,,

有啥不敢的  不要怕

网友:
技术权威。思路清晰。老司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