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G455电流跳变。

楼主(2017-09-17):
   前天接了台笔记本G455拿到手上一看 ,上次修过的,北桥重置。想必是北桥坏了,哎呀 ,吹风吹了几分钟,开机 电流到1.8,机器还是没显示。我就暗下开关,怎么可以关机,按这个逻辑机器开启来了,我测量各路电压很正常,但是屏电压未能输出,根据经验,我加焊显卡,故障依旧如此,哎 到此去上了个厕所,吃了2根烟,整理下思路,既然能开机,也能关机,北桥肯定是没问题,显卡可能性肯定大,吹了没效果,换,代价太大了,还有什么控制屏供电呢?EC   EC BIOS又控制,在此站都站不起来了 ,上厕所太久了 ,麻麻的。妈的 下辈子别搞维修行业了 ,穷人学技术,富人学管理。悲哀。出厕所,刷BIOS  开机LENOVO   精神一阵舒爽。

网友:
维修结束了? EC BIOS

网友:
穷人学技术,富人学管理,这句话比你的帖子精髓

网友:
楼主我看到你发的链接了 这个BIOS是主BIOS还是EC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5220-1-1.html

网友:
只有一个BIOS    EC  受BIOS控制

网友:
楼主            厉害       学习了一下     思路情绪呀

网友:
说到心坎里了老铁,想不通当初为什么学了维修,谈不上热爱,也谈不上高大上。

网友:
怎么还有部分看不到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 ,要收费了吗 ?

网友:
现在做电脑维修的  简直惨淡得不忍心直视

网友:
还好就是一个bios的问题,你还能沉得住气,要是我想那么多干嘛,先干了显卡再说

网友:
我一直觉得用经验去干显卡真的没啥意思,,,至少也查一查一部份电路吧,,,,,

网友:
G455   AMD芯片组的,,2A以下的如果非要用经验修的话,刷B  干北桥,,,,2A左右的干显卡,,,,

网友:
一旦跳进维修  就很难跳出去了

网友:
什么职业都要有人去做才能构建一个社会,什么样的性格和能力适合做什么样的职业,但是如果任何职业做不到专业将不能成大

网友:
少打了字,“......但是如果任何职业做不到专业将不能成就大业”

网友:
维修到此结束?就刷个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