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 秒杀通病 无CPU 供电

楼主(2017-09-17):
联想Y471.。接电流表0.5左右不动了。速度拆机。大致测试下各供电电压。唯有CPU不热。看图纸。测试95831的23脚VIN没有。别的条件都正常。测试了下。连接23脚的只有PR942与PC937。PR942连接B+。经过测试发现PR942与B+不通。我直接连接19V 电容正极   OK  有图有真相  绝对秒杀   请给我加分吧   全网首发 有图片的哦

网友:
各位大侠给我加分吧 我已经修过很多个这个了

网友:
朋友如果跟你问题一样请给我加分 谢谢了

网友:
缺主供电还是好修,按图纸查就好了

网友:
缺一个主供电,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这种机子,感觉心里美美的

网友:
好多机器的图纸都没有 修个机器真费劲

网友:
高手啊,小白学习了,非常及时的案例。

网友:
缺电的机器好修

网友:
为什么我的通病都是扣电容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支挂

网友:
飞条线就可以了,这个修的爽。。。

网友:
缺主供电。还有图纸。还是相当好修的

网友:
断线啦 直接飞线还是很舒服的

网友:
缺主供电还是好修,按图纸查。。。学习了。

网友:
神速啊,以后遇见就好修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多机器的图纸都没有    修起来 太伤心了

网友:
速度快 牛 穷人学技术 富人学管理

网友:
经验丰富,挣钱也丰富

网友:
缺一个主供电,最喜欢修这种机器了,还有图纸

网友:
各个供电都出来了吗 电压正常吗 对地阻值 诊断卡跑码试一试看

网友:
少VIN的真没啥意思,,,,,,,,,,

网友:
缺少主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就是95831有时候很难修

网友:
我怎么就没遇到过呢。

网友:
楼主高手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Y471这一波修过去了吧 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是断线了,修到几台,又发现一个通病。

网友:
飞线大法威武!祝楼主每天都能修到这种机器

网友:
厉害的,问题判断的快准狠。这钱挣得应该的。

网友:
y470 的通病了 好修呵呵 》》》》

网友:
板层断线???????????????????

网友:
来自: 甘肃
这次捡了个便宜,可以说秒杀了。

网友:
记住了y470a电流跑0.5不动。CPU供电芯片没有主供电

网友:
高手历,学习了。。。。。。。。。。。。。。。。

网友:
看着都感觉很爽,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达到这个水平

网友:
干脆利落。楼主的技术还是没的说的,祝发财

网友:
好久没有修到过这些故障了。现在修的全是4系以上板载CPU。

网友:
少主供电的确比较好修的了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来了!!!!!!!!!!!

网友:
新手路过来学习了!!!!!!!!!!!!!

网友:
Y470 的 老通病了 ,送钱的故障

网友:
  y470 y471通病挺多的

网友:
特别是华硕的笔记本子只有点位图

网友:
95831这个芯片,有时候的问题很多的·············

网友:
                                     这鸟问题都网站都烂大街了吧,

网友:
简单的维修,更加见识楼主的维修技术 。

网友:
对小白白来说,多修这样的机器也能增加很多经验

网友:
缺主供电  修过这样的

网友:
这个 一般都是  腐蚀断线的 ,这种机器我修的时候,一般都是把 CPU 风扇下面 取掉  ,把腐蚀掉的 线清理一下 ,之后 再飞线  ,这个破机器也不知道 怎么设计的 ,坏了这么多  ,

网友:
那么新的主板也会断线,下次注意点

网友:
一条线的事情

网友:
这个机器是CPU 风扇下面腐蚀了。。拆下风扇可以看的到。。修道好几台这种的

网友:
受潮 很多都这样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是通病吗。。。。

网友:
这种机器修起来很轻松,钱赚的也稳当,不会有什么返修。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给你加分了!!!!!!!!!!!!!

网友:
短线的问题不要修的太多了 都没意思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电容是通病,最喜欢修短路的

网友:
一个机器俩仨通病,挺美,捡钱了

网友:
这也叫通病,我修过好几台都是腐蚀,大短。主要这款机子风扇设计有点问题,容易集灰

网友:
这个 问题是通病

网友:
缺供电好处理一点,不要缺开启就行

网友:
这通病捡到的、、、、、、、、、、、、、、、、、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这种机子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厉害啊 师父 留个 微信技术问题 多多沟通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都是很仔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