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苹果电脑关闭SIP教程

楼主(2017-09-17):
Mac OS 10.11以后的系统有一个System Integrity Protection (SIP)系统完整性保护,如果此功能不关闭,是没有办法使用winclone来安装windows的,所以我们需要先关闭它,方法如下

1.开机按住command+r键,进入恢复模式

2.进入后在左上角打开实用工具-终端

3.输入命令csrutil disable关闭。  如需要打开,同样的步骤输入命令csrutil enable

4.回车得到如图反馈,SIP关闭,关闭重启进入系统即可

网友:
bucuo 不错,又学到新知识

网友:
这个以前倒是没碰到过的啊,第一层次听说,收曾了

网友:
学习了,好啊,学习了,好啊,学习了,好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B 谢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
这个先收藏 不错 我以前不太会装苹果系统

网友:
这个   有什么用啊    占时还没遇到要这样的啊

网友:
这个说实话,还真没有碰到过,难道笔记本我已经脱节了?

网友:
SIP是一个什么功能,,,,,,没摸过几台苹果鸡,,大神见笑了

网友:
学习学习,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在用懒人版装win7双系统的时候,会用到、终端 csrutil disable

网友:
关闭重启装直接敲命令   sudo reboot  或者直接reboot,

网友A:
全盘格式化装Windows还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盘格式化装Windows还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吗?

这个仅仅只是为了使用winclone  跟WIN是没有关系的  你不关闭也可以安装 格掉那更可以啦

网友:
苹果的终端命令是个好东西,能系统的总结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