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 不通电到不识别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7-09-17):
客户拿来不通电,拆机测试电源没电压,这个电源也是特殊的。。只能订货。报价180.客户接受

2天后电源到了。。插上通电,显示了LOGO。开心的把螺丝一个个全部打上去。

通电测试,哇靠。卡LOGO。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

不进系统,不识别硬盘,连光驱都没识别到。

以为是电源不良,把卖电源的骂了一顿。。。。。。。。又全部拆开。量硬盘接口5V  12V 都正常。那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都不识别码。信号是南桥控制的,直接上BGA一顿乱拷。

等冷却以后,通电测试,硬盘和光驱都识别到了。

这样收180好像不划伤,和客户打了电话,加了150快。搞定收工。

没什么技术难道,给分享一下故障经验。说不定下次遇到也可以直接秒杀。

网友:
能赚钱就可以了,还管他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2个问题啊  多数二次报价的 客户都不修的

网友A:
呵呵卡logo南桥虚焊记住了,下次直接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卡logo南桥虚焊记住了,下次直接干南桥

我这个是不识别硬盘和内存  LOGO 也不会很卡  要等很久才过的去 过去了就不识别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卡logo南桥虚焊记住了,下次直接干南桥

哦记住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7-10-19):
现在钱不好挣了 能有这样的客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