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J 2.1屏蔽内存方法

楼主(2017-09-17):
华硕X455LJ 2.1屏蔽内存
原本板载的组合是:DIMM_SEL 0 :高 DIMM_SEL 1 :低
DIMM_SEL 2:低
只需要把 1.2组  改为+3vsus高电平即可

网友A:
asus 板载内存挺操蛋的

网友:
这个分享挺 不错的,谢谢、下次方便多了

网友:
asus 板载内存挺操蛋的   ,,,。,。,。,。

网友:
嗯!不错不错,感谢分享,已加分。

网友B:
成本老贵了。 你还换 8G内存条 ,现在不要 300-400块钱。。 你这个机器能收 多少费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成本老贵了。 你还换 8G内存条 ,现在不要 300-400块钱。。 你这个机器能收 多少费用啊

机子故障 是会死机的,
打算屏蔽下内存 试试。
8G 内存 在其他机子上 拆过来,测试下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子故障 是会死机的,
打算屏蔽下内存 试试。
8G 内存 在其他机子上 拆过来,测试下的

叫 客户 加钱 再修。。。 内存条的钱他自己出。。 就说主板电路烧额, 集成在上面的内存条也烧了。。

网友:
多谢分享   好贴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
这样的帖子我都是直接收藏的

网友:
分享挺 不错的,谢谢、下次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 板载内存挺操蛋的

辩证的看待 也给维修带来壳好多利润点

网友:
请问X555L 2.0屏蔽内存条怎么改  望告知    谢谢

网友:
收藏了,下次碰到就用上了。。。。

网友(2017-11-19):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楼主思路清晰  这个要查主板信号???????????????

网友:
玩板载  又爱出问题   ASUS   现在搞得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