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奇怪毛病

楼主(2017-09-17):
戴尔N5110   接待机硬盘开机0.12 手摸待机芯片明显发烫  待机芯片换过的 硬盘换过 BIOS刷过  不接硬盘能正常开机进BIOS  哎  没思路了  这个电脑修了几天了都没好  给点思路
  此问题解决   硬盘供电的转换管短路  拆掉换一个就好了  顺便把旁边的电容给换了  没毛病   修机不易  加分鼓励  谢谢

网友A:
南桥,看看南桥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看看南桥是好的吗?,。,。,。,。,,

不确定

网友B:
南桥加焊下,不行重新植球。。。。

网友C:
3V 5v 线性电压可能有短路。当然也可能是相应的负载,如EC……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3693-1-1.html 论坛里面有 好不

网友E:
检查 PWM 和LDO 是否 NG。。。。烧鸡处理

网友F:
待机 0.12的时候 此时的主板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G:
如果接硬盘是这现象 有没有换个硬盘呢  如果换了硬盘 还是这样 考虑下硬盘的供电是否有问题呢~ 查一下硬盘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加焊下,不行重新植球。。。。

弄过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 5v 线性电压可能有短路。当然也可能是相应的负载,如EC……

EC 待机芯片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3693-1-1.html 论坛里面有 好不

他这个跟我问题不大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 PWM 和LDO 是否 NG。。。。烧鸡处理

能烧出来就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 0.12的时候 此时的主板待机电压正常吗

不正常 待机有点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接硬盘是这现象 有没有换个硬盘呢  如果换了硬盘 还是这样 考虑下硬盘的供电是否有问题呢~ 查一下硬盘 ...

肯定换了啊

网友:
先把待机修好

网友:
硬盘供电转换管子你换过了没有  这肯定是硬盘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你查硬盘接口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期待分享000000000000

网友:
看看硬盘供电 那一块 测一下 我有个鸿基的 放上硬盘掉电 换硬盘换南桥都没有好

网友:
你换换滤波电容,或者测一下EC的供电对地值!

网友:
看待机电流有短路的地方啊 一个一个的拆啊

网友:
查查主板给硬盘的供电

网友H:
嗯 你确定是硬盘供电短路吗 如果短路的话不上硬盘也短的吧
不得乱来
不 等你修到类似的 你再来问我好不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 你确定是硬盘供电短路吗 如果短路的话不上硬盘也短的吧
不 等你修到类似的 你再来问我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