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卡LOGO奇怪问题

楼主(2017-09-17):
接到客户送来联想笔记本B490,说问题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关机,我检查问题是开机卡LOGO。开始以为是外设引起的依次取下硬盘、键盘、光驱、电池,还是卡LOGO,我认为那就是BIOS的问题了,拆机刷BIOS,刷完后半装机后正常了,不卡LOGO了,开心的不要不要的,以为可以收钱了,完全装想后还是卡LOGO,心凉了。想是不是其它原因引起的,还是依次取下硬盘、键盘、光驱还是不行,取下指纹排线触模排线就不卡了,想问题找了,在插上指纹排线还是不卡,然后插上触模排线就卡住了。搞了大半天就是触模板引起,触模板有问题卡LOGO很少见到呀,第一时间都没有想到,以后所有的外设都要考虑完呀。

网友:
你是换的触摸板还是秀的触摸板呀楼主

网友A:
触摸板 还修个卵啊, 直接马云 买一套

网友:
触摸板短路了?有没有进一步维修呢

网友:
这种卡logo 第一步就是要去掉所有外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 还修个卵啊, 直接马云 买一套

有时候客户着急  时间不等  也就只能尽力修好

网友:
卡LOGO 这种问题 还是比较好修 一般都是外设 还有BIOS  南桥 之前还见过一个CPU坏了 卡LOG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