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ST投影仪灯泡一亮过几秒就灭,并就风扇狂转

楼主(2017-09-17):
前天同行送来两台投影仪,都是一样的现象,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绿色,并一闪一闪,按下电源键后,电源灯变正常绿色,不闪了,并灯泡发亮,过5S左右,电源灯由绿变红,并一闪一闪 ,同时温按灯开始亮红色,并一闪一闪,同时灯泡慢慢熄灭,并风扇开始狂转,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指导,同时论坛也没投影议版块,就先发这个版块了,请坛主原谅~~~

网友:
你要拆机检查机器的风扇有没有问题?用手拔动感觉有点涉,就是换那个风扇,说明这个风扇没转,所以温度高而自动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灯泡一亮,风扇就应该开始转,我这个正好相反,灯泡灭了风扇开始狂转~~~~~~~~~

网友:
一般我们只看到大的,还有一个小的,在主板下面的,这个最容易坏,是窝轮的,你要拆下测量,

网友:
机器保护了吧,是不是风扇坏了,看看两个风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小的换了新的,灯泡也换了新的,现在不知如何修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
有没有哪个大师看看是什么问题啊,怎么都没人呢

网友:
温控保护。风扇开机以后就应该常转。

网友:
更换风扇,风扇转不一定是好的!我记得我修松下投影的时候,风扇的第三条线也就是检测风扇的那条线不正常也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