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 大电流

楼主(2017-09-17):
机器大电流 主供电短路 这机器没图纸 现在查到这个芯片有问题·这是啥芯片  是CPU供电的··但不知道个个啥管子

网友:
MU3GD  芯片型号························

网友:
芯片找到了····订货了·· 明天到换上就知道  希望CPU不要烧

网友A:
芯片找到了····订货了·· 明天到换上就知道  希望CPU不要烧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先测试一下U有没有短路,有短 客户都不一定修

网友:
烧得是 1.05V 供电IC吧,哥。。。。你个主板 怪啊,  E1 471G 我修到的是 HM7X 的,你这个是集成CPU 的,猛啊

网友:
烧CPU的概率极低,除非CPU里面进入了公共点电压。

网友B:
这个是待机芯片吧。。。。。。。。。。。。。

网友:
你拆了之后可不能再通电了,通电就完了

网友:
测下这个后级吧  遇到过一般后级短路 这个芯片坏的  多是U故障了

网友:
待机3V短路CPU难以保周全了楼主不妨在电感加个电压烧一下CPU看看烫不烫

网友C:
老大你确定这是CPU供电?我看应该是SY8208   3V 5V待机芯片吧。。这机器3V 5V由两个这样的芯片分别输出的

网友:
3V 5V 这个2个待机芯片型号差不多但是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确定这是CPU供电?我看应该是SY8208   3V 5V待机芯片吧。。这机器3V 5V由两个这样的芯片分别输出的

不是吧 我看图纸是1.05输出啊。。。。。。

网友:
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论,呵呵。最好上个有板号。大家参考下看看。论坛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待机芯片吧。。。。。。。。。。。。。

NO  我看了是1.05输出的··这个拿掉 公共点不短路 按开关可以上电流了··

网友:
471g不是广达zqs吗?你这个不是纬创的吗?那个玩意儿的确看起来像待机的芯片,具体看图纸。。。

网友:
楼主确定是E1-471G?????????????????????我修的这个型号都不是板载CPU呀??

网友:
复合管,芯片MOS集成到一起了,好多板3V 5V 1.05V都用的这个芯片,注意要买对型号,都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找到了····订货了·· 明天到换上就知道  希望CPU不要烧

不要灌水

网友:
楼主说了看图是1.05V供电IC,测一下是不是1.05V短路造成保护动作。

网友D:
先测试一下U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定一个 有短 客户都不一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测试一下U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定一个 有短 客户都不一定修

现在芯片到了··装好  不插内存电流0.48 插了内存0.68 掉电  哎这下就恼火了··

网友:
错了··是E1-472G  不是E1-471G  发错了

网友E:
楼主换上后好了没,是不是后级还有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上后好了没,是不是后级还有故障啊,

换上后 插上内存跑一下就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

网友:
我这里有 这个型号的 和你的不一样 不是集成cpu的

网友:
量内存供电,SMB  刷BIOS

网友:
这个没有修道过,这个机器应该有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