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8xm-ds2-tm不触发

楼主(2017-09-17):
问题不触发,测南桥晶振有电压不起振 换晶振起振正常开机玩   第二天在测有不触发了还是南桥晶振起振没波形 加焊南桥有起振了  有正常用了 过了一天有不开机了  咋回事啊   bios好的

网友:
把晶振的谐振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都换了也不行,只要一加热南桥就晶振就起振了  也就触发上电了  一凉就不行了了   bga加焊过南桥了
也是一样

网友:
换南桥吧换南桥吧换南桥吧换南桥吧

网友:
可能要换桥了。。。。。。。。。

网友:
还有必要换桥吗   我有用疯抢吹一下晶振有起振了好了   我在等凉了在测测

网友:
都换过了话,就桥没换过了吧。。。

网友:
就桥没换了  ,放哪里一个小时就点不亮了   疯抢加热南桥就好了
我定了南桥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可能是南桥焊点有氧化,需要取下南桥重新植锡珠试试

网友:
你先把晶振跟耦合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我订了新桥试试

网友:
定了新桥当时可以用还是不可以过夜一过夜晶振就不起振了也就是不触发了   客户拿走不修了

网友:
3vsb,5vsb出来了没有?技嘉3vsb经常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