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6相机不能用 ,第一例维修

楼主(2017-09-17):
客户送修一台AIR2  也就是我们说的IPAD6  外屏也是裂的相机前后都打不开 ,   报价留机器         外屏先加工      加工好了以后 开搞摄像头 ,一般摔的摄像头坏也有但很少有前后置都不可以的,也没有这个配件 准备订个  ,但按照经验来说很少摄像头坏的,拆开 主板盖 接口先重插下  重插一样 把前置拔了单用后置一样 反之也一样  那就只能查主板了 ,看主板电路图 26脚是2,9v开机测量下有没有把 ,测量的结果就是没电压,哈哈 问题找到了 摄像头没供电,打开位置图 看看链接了那些东西把x测量26脚阻值 0 短路了   查这个供电是大电源出来的 短路一般也是电容坏的多 把电容翘掉不短路了。装机测试问题解决了

                                              修不易,分享更不易,各位多加分 点评 。谢谢大家

网友:
你应该分享下  点位图  这样加分的会更多哦

网友:
IPAD还真少遇到功能故障的。楼主很牛哦

网友:
老司机上路,新手学习中,手上有个6 屏碎的,现在的屏太贵,换总成不划算吧

网友:
我比较想知道外屏加工,那么大的屏,怎么拆才不会皱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