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Thinkpad E440

楼主(2017-09-17):
接到同行的一个E440机子说是不触发 可是测了两天都没看到啥问题 就怀疑是不是客户的适配器坏了 第三天想开个机测一下 不触发 问题来了嘿嘿 拆开一看待机芯片那边有一点腐蚀洗刷刷了两下 一插电还是不触发 先量下待机3 5v 木有 那就开始量条件 芯片供电19v有了 在量芯片开启3.3正常 在量线性开启0.多v 哎嘿 捡钱了  看看怎么来的 线性开启是由公共点经过PR413和PR406串联分压分出来的 用计算机算了一下正常的话是要3点多v量了一下PR413 无穷大嘿嘿 从料找了个300多K的装上去 插电在量一下线性开启3v 在量待机电压3 5v出来了 按下开关电流蹭蹭的上去了 先给同行报个150 到这里维修结束 捡钱了 嘿嘿 各位大神们帮我加个分鼓励下我这小小白嘞

网友:
我去我图呢 这图片咋传啊

网友:
你个狗日的  这么简单的问题 要水一贴

网友:
捡干鱼了,小伙子

网友:
这个机器见到不触发 第一感觉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