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REV:2.0自动上电0.02A

楼主(2017-09-17):
华硕X555LD REV:2.0自动上电0.02A,一台二修的机子,售后说只能换板CPU坏了,客户在外面修过,上家也说是CPU坏了只能换板,因为价格谈不好,如是客户自己找到我这里来了。拆机后测试主板有两组电压已经出来,说明S5 S4是可以的,这个CPU应该是好的啊?上家是怎么判断的啊?实测12VS没有转出来直接去查那三个小6脚的管,其中SUSC#这个没有出来,找到料板,换上,直接上电了。

网友A:
点个赞  维修好队友...................

网友:
EC没有SUSC-EC# 发出来吗???

网友(点评):
EC有发出SUSB#和SUSC#只是12VS没有出12V,这机子有3个控制12VS的小管子。上面只有几个T14的字

网友:
下次可以详细写下维修流程 给你加分

网友(点评):
版主好人,太忙加上文笔不好,不太会排编,望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个赞  维修好队友...................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B:
恩,加分鼓励。。

网友:
点个赞  维修好队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加分鼓励。。

谢谢!!!还这位兄弟够意思。。。

网友C:
上图啊 师傅 上图看的才显得真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图啊 师傅 上图看的才显得真实啊

排图好累,行家一说就懂的。。。。会看点位图这个就不是事。。

网友:
这个还真的是个马虎,但是如果是两家都是判断这个问题,,也是活见鬼了,最好测试几天看看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上家不会修,或者是没点位图,然后售后基本是忽悠

网友(点评):
你牛逼,,原来大神在这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