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显示无CPU供电

楼主(2017-09-17):
  接到客户两台Y470  有一台插电流表短路  ,这都是很普通的通病了拆机,目测排线借口电容明显的碎了果断换了  ,测电源接口mos管短路  ,找料板拆一个换上通电,OK 亮机。觉着太简单了,接着就装起来了。第二台通电开机电流0.44  明显不过CPU  拆机测量果然没有电  ,风扇油乎乎的灰都是黑色的,拿酒精清理  清理完OK问题就看到了   明显绣了有短线 ,量了半天不知道另一端接哪啊  只能找一样的板子量一下  ,前边的刚装完无奈又拆开了 。直接上图,图片有点乱啊自己找找

网友A:
风扇附近腐蚀断线导致无VCORE也算是Y470一个小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附近腐蚀断线导致无VCORE也算是Y470一个小通病了

恩  关键是观察   不清理灰  都看不到问题

网友:
你遇到 这 2个故障都是老通病了,小伙子, 一个 B+ 排线接口电容爆掉, 一个 VCORE 的 B+ ,断线 。。。 送钱的故障 ,这酸爽 ,来钱安逸

网友:
这个机器我 记得  还有 显卡的 二级MOS 爆掉。 公共点隔离MOS爆掉。。 EC坏 ROM坏,还有HM65坏。。。

网友:
额  为什么我就遇不到通病  天天修跑时序的机器

网友:
这个位置的腐蚀断线 也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2019-03-02):
这款机器难修的很

网友:
两个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