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P 重摔,不开机、不显示、无灯光、不照相

楼主(2017-09-17):
客户送修一个6SP重摔机,屏幕是坏的,主板被人修过,没有修好
打开机器,CPU屏蔽罩没有了,A9上盖鼓包,但没有裂,板子变形,翻开背面,发现灯控IC有一个裂了,大音频IC被人拆掉了,主电源裂了,机器多出故障,测量A9各路供电没有发现短路,上电后没有待机电流,触发无反应。估计要动搬板了,报价后客户愿意维修并承担风险。
本来要搬板,手上暂时没有6SP-的ID板,于是尝试先修修看。
拆下裂掉的灯控和主电源,更换主电源后,待机0.7毫安,开机38毫安不动,明显A9没有工作,于是查A9供电,发现L2030电压只有0.65V,这个是PP1V8_SDRAM,打此路阻值正常,看来是这路供电没有正常输出导致A9没有工作,打电感两端阻值,一端400多,一端200多,估计是电感摔断开了,直接更换电感,再次开机,电流刷刷的跳起来,看样子是开机了,扣上屏幕,开机电流400多毫安,正常应该是200多才对,不扣屏电流正常,扣上屏电流多出200多毫安,查显示电源各路输出并无短路,直接更换显示电源,再次开机,屏幕终于亮了,但是由于只有一个灯控IC,另一个没有装,所以暗屏,装好灯控IC,机器正常进入输密码界面。
向客户索要密码后,可以进桌面,装上大音频IC,测试声音和送话器正常,在测试照相功能的时候发现,前置照相打不开,于是打前置照相座子阻值,发现一路时钟AP_TO_FCAM_CLK_CONN,这个是A9发出的,难道CPU真的摔掉点了?
在如下图R0809位置,两端均无阻值

费劲周转,难道真的要搞A9?轻轻拨开电阻旁边的胶,发现沿着CPU的边缘断线了,看来板子摔得不轻啊,这个点确实不好接,方法是刮开铜点,抹上低温锡,风枪吹上去,接好线,试机,问题完美解决。

测试手机全部功能正常,换屏装机,小赚1000大洋。  这波不亏。哈哈

网友:
你这个真是zhuanle

网友(2017-10-17):
楼主厉害又细心阿,各种问题都能慢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