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 不加电 主供电没有电压

楼主(2017-09-17):
3V 5V 没有供电,一点波动都没有啊,更换电源管理也不行

月饼 -50 发错版块!

网友:
说的太含糊了  不好说哪里的问题把故障说清楚

网友:
查下公共点,看下条件满足不,这个没思绪啊。

网友:
一般3V5V不出,要么公共点,要么是充电器坏了,你看下公共点是否有短路。

网友:
V星 MS-16GFV星 MS-16GFV星 MS-16GF

网友:
有的机子比较难修只能不断找经验

网友:
测下对地电阻,换换K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