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清华同方一体机 板号PC2202-H81 VER:1.3没有主供电

楼主(2017-09-17):
板号:

一、没有图纸,保护隔离电路第一个Q29,第二是Q32,两个都P沟道的MOS管。Q29没导通;G 19V多,D极有时2 3V,有时没有电压;
二、短接Q29,触发后,CPU供电控制芯片发烫;没有电压。

网友:
公共点对地阻值多少   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短路了

网友:
厉害,赚积分,凑字数,竟然要30个

网友:
芯片热正常,发烫肯定不对,另外就没测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

网友:
应该用12V适配器吧,怎么能有19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