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开机报警8声不显示

楼主(2017-09-17):
手上有一台 戴尔N4010 开机报警  8声   不显示
论坛有人说换显卡可以显示  我同样换过了显卡还是一样  屏线也换过啊  屏幕也换过   还是一样报警   、
估计是一种通病  吗?电流去到1.78A 左右 这个电流是可以显示的
有没有人修过同样的故障呢 求救啊。。。。

网友A:
HM55 的老油条主板了,,  N4010这个机器显卡报废率很高,但不一定都是显卡, 检查下LVDS 的情况和 HM55的通讯状态。。。 拔掉屏线 外接CRT 看显示不??? 换的显卡不一定是好的,马云卖的好多都是假货 翻新的

网友B:
吧屏线重新插下看看

网友:
怎么还有部分看不到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 ,要收费了吗 ?   8声显卡

网友:
哈哈   这个机器显卡都是通病了  而且换显卡风险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有没有显示。。。。。。。。。。。。。。。。。

外接花屏 换了几个显卡都是这样的

网友:
8声就是和显示有关    显卡 屏线 屏你都排除了就查下主板显卡的相关条件吧

网友:
2000的显卡坏的不是一般的多啊买全新的都遇到过坏的

网友D:
查一下屏接口有没有问题,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不显示你看下外接是不是花屏,我搞过显存好过的

网友E:
外接花屏,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话,可以考虑显存

网友:
重点检查屏幕识别信号那两条数据线

网友:
重做显卡或换显卡芯片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5 的老油条主板了,,  N4010这个机器显卡报废率很高,但不一定都是显卡, 检查下LVDS ...

换了显卡啊   外接花屏  内接不显示啊   还是报警8声  你修过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吧屏线重新插下看看

屏线都换过了啊   外接花屏  内接不显示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屏接口有没有问题,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

外接花屏   内接不显示啊   大小灯能闪    可能还是显卡或者显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花屏,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话,可以考虑显存

外接花屏啊 内接不显示  正打算换显存啊

网友:
      还是显卡吧    换过U 没有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显卡爱坏    买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花屏   内接不显示啊   大小灯能闪    可能还是显卡或者显存啊

你这样大多数是在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 显存   外接花屏 内屏不显 应该不是屏 屏线  问题就出在显卡显存这块

网友:
统一回复、;最后换显存换好了,八颗显存   随意换两个显存就换对了

网友G:
DELL机器报警8声,是检测不到屏,换屏,屏线,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LL机器报警8声,是检测不到屏,换屏,屏线,显卡·····················

换显存就好了啊         已经测试稳定  交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