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31r-5435主板图纸

楼主(2017-09-17):
请问谁有m431r-5435主板图纸。谢谢!@!!

网友:
主板短路,接适配器,适配器灯灭,但是测量电源接口却没短路!

网友:
哪就测量待机电压,看一看是否有正常电压

网友:
哪里短啊? 公共点??? 烧鸡来一炮

网友:
图纸按照版号搜索下  论坛没有急用去淘宝找下

网友:
板号搜索一下论坛,机器型号找资料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