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故障,各路电压正常,但是主板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7-09-17):
一个DC-ATX模块,量了下各路电压都正常,但是主板的CPU缺少0.8V和1.2V供电,量了两个供电的MOS管,发现都没有12V的输入电压,暂时跑线没发现这两个电压从哪里来的,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

主板是好的,其他电源测试过。

DC-ATX模块分别用笔记本硬盘和台式机硬盘测试过,启动正常,说明12V和5V应该是正常的

怀疑是3.3V电流上不去导致哪里的三极管或者MOS没导通,但是用风扇直接接3.3V没有发现明显压降,暂时手头没有更大的负载测试。

网友:
补充

用的主板是AMD的APU小板,测过除了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都正常

用另一块好的N230的主板测试时CPU供电正常,但是还是开机正常不启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看了一点都看不懂,没法帮你吧

网友B:
确定主板有没有问题,电源问题换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主板有没有问题,电源问题换电源了。

主板确定没问题了,就是要修电源啊,换了还修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看了一点都看不懂,没法帮你吧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不确定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