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E93839-LA0531无CPU供电

楼主(2017-09-17):
       现在测试主板供电芯片引脚工作条件告诉大家额 4 5 6脚 1.05V 9脚EN 1.05V  VCC10脚 5V  vrmp 12脚 12V  现在就是7脚电压VR 经过一个1K电阻 另一端有3.3v 链接CPU供电这点引脚无电压  截图给大家看看 帮忙分析下 最近接到几台HP电脑主板跟这个查不多

网友:
图纸 发上来 ,研究下。。。。

网友:
你这个是几代的CPU ? ULT 的 话 自动VBOOT 电压的

网友:
图纸分享给大家看看 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以共同交流  其它电压正常 就是无CPU电压   谢谢了额。

DELL E93839-LA0531 t1650.pdf

网友A:
你的图纸 我下来看了 是三代HM7X 的PCH ,按照时序来吧,,, 要收到 PROCPWROK 和SVID 才会有 核心电压的。。。 看你的图纸 第5页 的图纸,检查下是什么条件没满足,,

网友B:
开启电压低了吧  我记得电压不对啊  应该是3.3吧  好像是ec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纸 我下来看了 是三代HM7X 的PCH ,按照时序来吧,,, 要收到 PROCPWROK 和 ...

第五页图纸 看着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是查哪些供电芯片的条件呢?我还是按照你指的两个信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电压低了吧  我记得电压不对啊  应该是3.3吧  好像是ec发的

请问你指的是哪个引脚呢?请告知 现在正在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