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 cf 360曲线图 北方

楼主(2017-09-17):
按无铅上 165 195 215 235 245 下165 195 215 260 270 时间 40 70 70 50 50 芯片动都不动,
芯片

网友:
用外置测温线(很多万用表带)测量实际温度,看看是不是你的温度飘逸太大,还有一个办法,用有铅芯片上去,跑无铅的曲线,有铅融化点在175,你看到外围锡珠变亮的时候就是180左右,按照这个温度来判断你的焊台温度差异就可以了

网友:
能相差20度吗,有铅的温度200了,锡珠熔化

网友:
你可以联系一下迅维售后服务部

网友:
我去~!!!小白啊,完全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