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001P 半小时掉电求解决

楼主(2017-09-17):
LA-8001P 半小时掉电求解决 哪位遇到过。。。。
掉电

网友:
准时掉电的话 多半是 BIOS 或者桥

网友:
检查温控, 还有 BIOS 的ME 。

网友:
如果是总是比较准时,同意上面说的刷个系统试一下,这个型号是不是有大电容的?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如果是有NEC电容搞电容先!

网友:
找到原厂bios刷一个必好,实在找不到就淘宝买一个

网友:
额 la-8001P
是哪一款机器啊 都不知道

网友:
温控,或者bios的问题,还是有那个npc大电容呢?

网友:
估计跟BIOS 有关

网友:
准时的,刷 改 买个BIOS不行,就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
定时掉电先考虑是不是BIOS问题,先刷个看看

网友:
先刷BIOS 一般定时掉电的多和BIOS有关

网友:
准时掉电的话一般是BIOS程序引起的,可以刷个原厂BIOS程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