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plus没待机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9-17):
华硕H81-PLUS主板,

初始问题时没待机不加电测量PCI的A14脚没电,看了一下点位图,电来自PU601

而PU601的进电应该是5VSB,但没有电,此处电一路连电源,不用测,另一路连USB的跳线3脚

如果拔掉跳线,3脚有5V了,而且可以加点能亮,跳12脚会出现短路,测量后发现是2脚短路了。
2脚连接了四个地方,分别是下图的L1,L2,C1,C2,

L1连接了USB3.0口
L2连接了USB2.0口和PS2口,
分别拆掉了L1和L2,测量跳线2脚依然短路,所以USB口和PS2口没有问题(包括它们的电路保护部分)

继续拆出C2电容,再量跳线2脚不短了,安上一个一样的电容替换C2,开机正常了(为了安全,我把C1也换掉了)

维修完毕

网友A:
不会把图放在字中间,只能全放下边了

网友:
华硕H81主板  那么大个电解电容短路  匪夷所思

网友:
感谢大师分。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起来先。

网友:
测量PCI的试试   有可能是 USB接口电路的 问题呢  电感的电压和阻值呗有无明显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把图放在字中间,只能全放下边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890-1-1.html  不会传图的  看这个贴子

网友:
USB供电滤波电容短路,这真是该庆幸板子还能正常开机。

网友:
楼主牛 楼主理论可以 楼主厉害

网友:
见过电解爆的,没见过电解短路的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PCI的A14脚是什么信号,不上电,就要测这个脚吗,平时主板修得少,望告知,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PCI的A14脚是什么信号,不上电,就要测这个脚吗,平时主板修得少,望告知,谢谢

待机3.3V,这个板子是由5VSB转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3.3V,这个板子是由5VSB转过来的

明白了,谢谢 ,以后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