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 自动上电掉电

楼主(2017-09-17):
U2801这是个什么芯片,机器进水待机3.3V变成3.9V 换了51125待机芯片的5角电阻3.3V正常一直知道开机到0.28又掉会来按开关无反应,刷了BIOS  换了IO

网友:
那你啥意思。我都没看懂要表达啥

网友:
机器不触发,待机0.010时不时跳变到0.280又掉回0.010    跳到0.280的时候PLED1灯会亮一下, 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高手们指导一下

网友:
温控 芯片啊,小伙。。。 上面写有THERMAL 的英语

网友:
看是不是温控芯片    。。。。。。。。。。。。。。。。。

网友:
这个芯片是温控的..掉电..重点看下进水位置..

网友:
换控制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吗  有供电 和输出 哦应该是三段稳压器有控制调节端

网友:
查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你这个芯片是温控芯片,应该可以去掉上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