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各人高手笔记本内存槽坏了如何拆卸下来呢

楼主(2017-09-17):
笔记本内存槽坏了,去百度了一下,台式主板好像都是用锡炉来融化卡槽背部的焊点取下来的。那笔记本主板的内存槽都在正面焊脚上的,背面是没有焊点的,这个该怎么取下来了呢,使用热风枪可以吗,正面吹是否会融化内存槽,求教怎么做,或者哪里有视频可以看,希望高手们给链接指引一下。感谢。

网友:
我的方法用是BGA来换就可以了。有内存专用风嘴。

网友(点评):
什么模样的, BGA换意思是不是像吹芯片一样呢

网友:
差不多,也是上在BGA机器的风口上的。

网友A:
先把内存槽两边的的固定脚用吸锡线吸干净锡,保持固定脚没有焊到主板上,再用风枪吹,不要急,防止掉pin,装内存槽一样的道理(买新内存槽换),先对齐pin脚,焊好内存槽两边固定脚,再用烙铁把pin脚焊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内存槽两边的的固定脚用吸锡线吸干净锡,保持固定脚没有焊到主板上,再用风枪吹,不要急,防止掉pin, ...

原来这样操作,感谢了,得练练手才行了

网友B:
风枪需要控制好温度和风速 用BGA还是相对容易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枪需要控制好温度和风速 用BGA还是相对容易点

你们说的 “用BGA相对容易点”   所说的BGA是不是焊台呢。 还是说是热风枪呢,焊台手上还没配置上,自己摸索学的,刚开始,很多东西没买齐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们说的 “用BGA相对容易点”   所说的BGA是不是焊台呢。 还是说是热风枪呢,焊台手上还没配置上,自己 ...

BGA 焊台
也是最基本的 维修工具了

网友D:
不怕气味难闻就用风枪直接干。融化就融化,有BGA 就用BGA直接拔。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 焊台
也是最基本的 维修工具了

哦,呵呵,晚点再配个焊台,学学原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怕气味难闻就用风枪直接干。融化就融化,有BGA 就用BGA直接拔。

用风扇把烟抽走应该可能会不臭了

网友E:
bga还没见过?就是那种加焊bga芯片的机器啊

网友:
大风口的风枪,控制好温度就行。

网友:
没有拆过,不过肯定是个比较大的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bga还没见过?就是那种加焊bga芯片的机器啊

嗯嗯,一般小BGA都是热风枪吹得,大的我叫焊台,很少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