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S K43SD V 4.1 开机直接上0.84不亮 纯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7-09-17):
开机直接0.84 拔内存也一样 内存有1.5供电  桥很烫 加焊无果 有没有修过的前辈 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有没有师傅修过的呀  不要沉 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
查查供电有没有都出来,还有桥不应该很浆地。

网友:
有短路吧。。。。。量量电感

网友:
一冲上来就干桥,!你也是牛B,!!!!!!!!!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下面的信号复位都出来了没有,